pads如何量过孔尺寸量得精准啊

楼主(2013-03-07):
pads如何量过孔尺寸量得精准啊,量到小数位后2位,急急急!!!

网友:
过孔的设置测量:

1,看过孔属性设置里的尺寸:

setup->pad stacks->via

2,或者在光绘设置中看钻孔图尺寸

网友:
工具菜单下{tools}------尺寸标注  文本 {text}下 改下如图箭头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