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一定要用中心库吗?

楼主(2013-03-07):
DxDesigner一定要用中心库吗?能不能像orcad或AD那样只有原理图符号

网友:
这家伙我只懂在Mentor EE中用,在PADS中母鸡啊,只知道是要中心库的

网友:
在DX-EXP流程中用中心库,
在DX-PADS流程中用本地库.

网友:
DX最大的优势就是中心库做的非常好,如果仅仅只用symbol的话肯定是orcad最好用了。
9.5版本是可以支持只放置symbol,2007的话不行,中间的其他版本没试过不太清楚。

楼主:
w我把PROTEL的原理图导进去无法生成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