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菊花链拓朴结构在怎样的情况下用到,有资料吗?

楼主(2013-03-07):
请问大神菊花链拓朴结构在怎样的情况下用到,有资料吗

网友:
我们都是连通就可以的

网友:
据我所知,有个必须用的:DDR3推荐用的结构,如果不用的话很麻烦而且性能很难保证~~
一些低速拓扑不一定非得限定结构吧,端接不一样,注意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