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板的盲埋孔方案?

楼主(2013-03-07):
我们老板给了我一个板,是四层板,有一片DDR,还有一个BGA,线很紧,DDR是0.8mm间距的。

想用盲孔来设计,用1-2,1-3,2-4可以吗?

网友A:
cpu的间距是多大的呢?

如果能用通孔就用通孔

网友B:
想知道4层板埋孔和6层板通孔哪个量产价格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4层板埋孔和6层板通孔哪个量产价格高?

4层板埋孔的价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的间距是多大的呢?

如果能用通孔就用通孔

cpu的间距是1mm,ddr是0.8mm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cpu的间距是1mm,ddr是0.8mm的

0.8MM的DDR不用盲埋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0.8MM的DDR不用盲埋孔。

谢谢你。

我根据jimmy老师的建议,将0.8mm的ddr焊盘由0.5改成0.38mm,然后就可以打通孔。

板子上周以经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