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不了网表,提示Value for property PCB Footprint contains carriage return for...

楼主(2013-03-07):
#1 Error   [ALG0062] Value for property PCB Footprint contains carriage return for M7.
#2 Error   [ALG0062] Value for property PCB Footprint contains carriage return for M8.
#3 Aborting Netlisting...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
以上两个错误,导不出网表。这个元件是一个PCB板上的定位脚,接地;我是在一个光学点上改过来,原来的光学点是好的。区别就是光学点没有接地及件封装名不一样。

楼主:
万分火急呀,自己顶一下,高人快点出现呀

楼主:
啊,怎么没有高人指点呢

楼主:
搞定了,重新建立一个元件就OK

网友A(2015-09-09):
引用 楼主:
搞定了,重新建立一个元件就OK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
新建器件替换原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的?
新建器件替换原来的?

有点久了,新做一个元器件封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点久了,新做一个元器件封装

好的,谢谢
已经解决

网友B(2015-10-09):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
已经解决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具体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请问具体怎么解决呢

我遇到的问题是填封装时出错,因为封装名里面有空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是填封装时出错,因为封装名里面有空格

好的,我检查看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