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绘文件里面的后缀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07):
我一个双面板出了光绘,但是文件侠里面有好多文件,后缀有rep,pho,drl。

不知道要提供哪些给制板厂?这些后缀是什么文件?

网友A:
Gerber文件说明:

*.pho:  光绘数据
*.rep:  D码文件(如走线,焊盘尺寸)
*.drl:   钻孔文件
*.1st:  各种钻孔的坐标

以上文件都是制板厂所需要的,缺一不可。需要将整个文件夹一起提供,另外还需附上相关的制板说明

网友:
allegro生成的*.art 文件呢,jimmy也一起普及一下吧,

网友(点评):
allegro不是我的强项,可以到allegro专区询问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Gerber文件说明:

*.pho:  光绘数据

谢谢版版

网友(2013-08-09):
引用 网友A:
Gerber文件说明:

*.pho:  光绘数据

*.rep:  D码文件(如走线,焊盘尺寸)---------------------这个文件是不是可以不要?板厂用它干撒用的?

我纠结的问题:PADS导gerber,用CAM350打开之后拼板,拼板完成后 File--Export--Gerber Data 重新导出GERBER(此时的文件就无.rep文件了,但是用CAM350任然可以导进来)。gerber里面没有.REP文件能不能做板?gerber格式:Gerber RS-274-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