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安装了15.7 破解出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3-03-07):
win7 64bit下我先安装了16.3 16.5 均可正常使用。现因工作需要安装15.7 破解出问题,
请教win7 64bit下有何不同的方法?

网友:
哥们,别装了,我之前装了两天都装不进,好像是不支持

网友:
    如果只是用15.7画pcb的话,直接对15.7使用nolic的暴力破解,最简单;具体方法请搜索之

楼主:
    我用了之前网贴上发的nolic的暴力破解方法, Flexlm_start.bat 运行,
    Flexlm_Start.bat的内容是:
    @echo off
    cd C:\Cadence\license_manager

    lmgrd.exe -z -c "c:\Cadence\license_manager\license.dat" -x lmdown

    echo on

    还是不行。请教各位大侠,是否还有什么玄机?还是Win7 64bit根本不支持15.7

网友A:
    15.7有完美lic破解,win7,xp下我都用过,很好用

楼主:
    完美lic破解是怎么实现的?能否详细告知?不甚感激!!!

网友B(2013-07-27):
引用 网友A:
    15.7有完美lic破解,win7,xp下我都用过,很好用

同求,完美lic破解是怎么实现的?能否详细告知?不甚感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求,完美lic破解是怎么实现的?能否详细告知?不甚感激!!!

参看附件,完美破解。

    CR@CK

网友:
    64 bit 好像就是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2015-01-07):
引用 网友A:
    参看附件,完美破解。

    兄弟  这个方法我试了  在win7 x86中文版破解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看附件,完美破解。

这个我也试了  破解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