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号排线可以承受多少电流?

楼主(2013-03-07):
28号排线可以承受多少电流?

网友:
AWG Wire Current Rating

AWG table.pdf

这个太保守,哈哈,18#线材1.6A,我都用3A来使了

网友A:
类似于该情况,我觉得还是问供应商比较靠谱。这年头你写着28号线,打样出来可能就不是28号线了,里面的铜线也有很大区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于该情况,我觉得还是问供应商比较靠谱。这年头你写着28号线,打样出来可能就不是28号线了,里面的铜线 ...

他都打假的 28 號線給你了,你還需要問嗎?

不過你的憂慮是對的啦!這年頭也不曉得誰能信?誰不能信?

网友(2013-05-14):
自己测试一下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