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线设置问题?

楼主(2013-03-07):
请问我怎么在走线时总出现问题?

1  我在布线时,发现走线到了外边框?
 2   边框对走线没有限制?
3    提示不能走线?
4     不能添加过孔?

求高手指点……

网友:
    直接上文件吧

网友:
    layer  pairi没设置好

网友:
    规则设置检查下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
    有可能设计规则的routing里面就没有添加via

网友:
    router?规则啊……规则....

楼主:
    求指点 第一问题 为什么我的布线可以挤出板框外啊? 我也是导入的DXF文件,属性石2D line. 可就是不行?

网友:
    要把2D线改为board outline

网友(2013-06-07):
    1,要把2D LINE的属性改为Board outline,2,不能添加过孔,在router里面任意空白处双击鼠标,出现design propteties,在via biasing选择项里面把VIA/allow勾选.
    这些都可以先在LAYOUT里面设置好,如板框和VIA过孔大小的设置等再转到ROUTER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