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做PCB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3-03-07):
以前没有自己做过PCB封装,像以下这个芯片是按照那个参数来做才最准确,有两个参数一个是最大值,一个是最小值?

网友:
    一般按照最大值zuo

网友:
    利用封装创建向导,用最大值。

焊盘除了用最大值,还需要根据IPC标准进行加大(0.2-0.5mil左右)

网友:
    LP-wizard楼主你用用看,符合IPC标准自动生成的
你要用手画,得扩开焊盘大小,那上面大小只是引脚大小,焊盘要大一些的呵呵

网友:
    是用最大值做吗,我一直取的中间值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