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designer传输线模型

楼主(2013-03-07):
在做反射的仿真,怎么发现designer里面的传输线模型,在设置它的substrate时,按照polar上的参数分别设置了50和80欧姆的特性阻抗,可是跑出来的效果,差别并不大,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最好是传输线模型建立了以后,在designer里面看下阻抗是否和SI9000计算的一样。没图无法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传输线模型建立了以后,在designer里面看下阻抗是否和SI9000计算的一样。没图无法解答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在做串联端接和简单并联端接的时候,并联端接得到的电压幅值减半,与理论介绍的不符,按理说,幅值的大小应该与匹配的方式没太大的联系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我在做串联端接和简单并联端接的时候,并联端接得到的电压幅值减半,与理论介 ...

那是因为你的并联端接用的是两个阻值相等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你的并联端接用的是两个阻值相等的电阻、、、、、、

没有啊,我详细描述一下问题吧,搭的就是上图这么一个简单的电路,我的目标就是想通过改变后端电阻的不同端接方式,看一下它们的端接效果,在前端串联端接的时候,没有问题;当后端改为并联端接方式时,无论是RC端接还是简单的并联端接,电压幅值都减半,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传输线模型建立了以后,在designer里面看下阻抗是否和SI9000计算的一样。没图无法解答

designer里面可以看阻抗吗?球大虾指点

网友:
可以的,不知道你用的是多少版本的,我用的是6,安装目录下有个example文件夹,里面有个TDR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