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显示Rdly走线长度的问题。

楼主(2013-03-07):
如图:此处已设置了,可为什么在右边不显示rdly的显示窗口?。

楼主:
在右边不能显示这样的窗口出来

网友(2013-11-14):
引用 楼主:
在右边不能显示这样的窗口出来

好像需要先设置规则,然后走线过程过程中才能显示的吧

网友:
    你那设置的是走线动态长度的显示
    不是走线延时的设置
对象错了

网友:
    没打开规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