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TF54143LNA设计问题

楼主(2013-03-08):
ADS设计ATF54143时候是按照ads2008射频电路设计与仿真实例这本书一步一步来的,可是设计到偏置的时候,计算出来的阻值和书上给的不一样的?参数都一样的。而且电路形势也少了一种,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有知道的朋友指点下哈,谢谢了。

网友(2015-08-29):
嗯,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应该是元器件库的问题吧。。
试一下电子工业出版社ADS2008书附带的电子资源,电子工业 出版社网站上可找到,再仿真,应该就OK了

网友:
就是那个AT54143不要用官网上的那个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