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取电源电路的电感、电容

楼主(2013-03-08):
在做电源电路设计时,不知道如何选取合适的电感、电容,选取的原则是什么,望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A:
电容:
第一:关注耐压值。耐压值一定要高于你应用此处电压。最好留有30%的余量。
第二:关注容值。容值不同,导致滤波效果不同,不同容值对于不同频率的噪声抑制能力不一样。
第三:关注材质。铝电解电容、陶瓷电容、钽电容不同材料,用途就不相同了。
第四:关注温度。温度系数对于电容来说也相当重要。注意这个因素。
第五:注意ESR、ESL等这些分量。

电感:
第一:关注电流值。最大允许电流一点要大于该处你需要流经的最大电流。
第二:关注电感值。电感值越大,相应的直流电阻越大。
第三:关注材质。电感的材质不一样,用途也就不一样。不同的材质,应用也就不一样了。
第四:关注温度,某些温度下,可能存在某些电感失效。
第五:关注自谐振频率。一般是电感值越大,对应的自谐振频率越小。

可以看看这篇blog:http://www.eefocus.com/wangsw/blog/12-10/286797_0f8c4.html

网友:
开关电源的书本,自己去研究一下

网友:
这个就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
第一:关注耐压值。耐压值一定要高于你应用此处电压。最好留有30%的余量。
第二:关注容值。容值不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