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 让我损失上万---是我没学到家吗?

楼主(2013-03-08):
我最近碰到两个问题让我头痛不已:

1,在画PCB时一个贴片的焊盘刚好搭在铜皮上,是同一网络,也本意也是让它连起来的,用AD里面的检查命令也没报没连上的错误,在AD里也没看到有任何空隙,结果在CAM350放大400倍后能看到空隙(PCB制造商告诉我0.1mil的间隙,所以他们就赖上我了,说我设计的问题,说我也得承担责任 )有附件

我也不知道这是altiumDesign的缺点没办法避免还是我没把这软件学到家,还请各位不吝赐教,非常感激,先谢谢了!

2. 走线没连接到焊盘中心,检查时没报错(有附件),不知道怎么设置,希望有人帮忙指点:

在我们公司就我一个人画PCB,好多地方自己没注意,也没人帮我检查,虽然女子一般做事都很细心,但我发现自己没有,所以想依靠软件帮忙检查,以免犯不必要的错误:

之前是用pads的,没碰到过这个问题。

如果有用AD的同伴请加我QQ 417706837 加时注明原因,谢谢!

网友(点评):
板厂不正规+ 楼主不用心?不敬业?+ 检查不当(不懂得除自动检查外,人工检查也是必须的一步) = 当前结果

网友:
0.1mil的加工能力应该PCB厂商做不到吧。。。

楼主:
嗯,是做不到的,他们自做主张的拉大到6mil了,做成完全断开的了,也没发工程问题,让我真的很郁闷!

网友:
    我是用99的,0.1mil能做出来就神了,板厂问题。

网友:
我們公司發Gerber給PCB廠商后他們會提交質疑的問題點讓我們確認的。有問題也會在最後關頭發現。
不知道LZ公司與PCB廠商之間是如何協調問題的。

楼主:
    一般是采购与老板去沟通解决的,我只是把原因分析给他们!

楼主:
不知道有哪位知道怎么设置这种情况:
     就是说如果“走线或是铜没有连接到焊盘中心,软件就自动报错”

网友:
第一个问题其实主要是板厂的问题...他们发现存在工艺上的难度不经你们公司设计师或者项目经理的同意没有发送加工问题反馈单给你们擅自更改你们的设计文档这是他们要负责的...你们可以紧咬这一条和板厂去周旋商讨损失的问题...
第二个我就觉得主要是个人使用软件的习惯问题了...从焊盘中心出线..走线末端走到焊盘中心的习惯还是很重要的...养成一个好的layout习惯很重要的...我以前那家公司的layout全都要求检查断线头...但是我就从来不检查的...一开始学习layout就养成了良好的走线修线习惯是不会存在断线头这类的错误的...还能省下不少的检查时间...
至于你说的通过规则来检查...AD这个软件不像allegro或者mentor这类需要优先将规则几乎全部设定的死死的在去layout作业...AD的自由程度相当的高...你只要设置一些简单的规则其余的你都可以自由发挥...这是AD所独有的一个特点...但是在给予你足够的自由发挥的前提下就是你要仔细还要经验丰富...不然没有规则来进行约束很多问题都是会不小心人为忽略的...所谓有利有弊就是这样的吧..

很有道理,非常感谢!
支持!

网友:
像版主说的那样,这个问题主要责任是板厂的,就凭他们未经工程确认,擅自将间距拉到6mil这点,损失就应该由板厂负责;但是作为一个工程人员,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也很重要。
我们公司板子都在兴森快捷做的,都有工程文件确认,哪怕是一个丝印压到焊盘,都会要求工程确认,如果板子没有任何问题,则不发确认文件。
这是一个板厂责任心的体现,损失板厂应该负大部分甚至全部,如果不赔付,以后别在这家做了。

网友:
    可以将线宽改到0.1mil 然后DRC,这样可以查出连接不良的线,如下图:
    1、开路

    2、开路

    小板子的话很实用...板子大了层数多了就有点浪费时间了...主要还是习惯问题...
    这个方法很好,非常谢谢!

网友:
    这种板厂应该回馈信息确认的,私自更改文件,从这一点来讲,责任就是由它们负责。

楼主:
虽然这次事情的发生主要责任是他们负了,说到底我也有责任;

也许是我用这个软件不到家的原因,在我看来DRC检查没错误就是没问题了,看来我的观念得变通下,在AD上还得多下功夫;

我也会在论坛多逛逛,多学习各位的宝贵经验,我这次虽然遇到的麻烦不小,我觉得我还是很有收获:让我对AD软件有了重新的认识,也很有幸得到各位的帮助与建议,我在这里表示非常感谢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画好后关了所有丝印放大了逐层检查,当然,我做的板比较简单,最多两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画好后关了所有丝印放大了逐层检查,当然,我做的板比较简单,最多两层。

我觉得这个与复杂程度没关系,因为我是做低频大功率板,板子也不算复杂,这可能是与我画PCB的习惯以及对软件的依赖太大有关,经过这次教训我得多花些时间做人工检查,谢谢你给我提供的方法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这个与复杂程度没关系,因为我是做低频大功率板,板子也不算复杂,这可能是与我画PCB的习惯以及对软 ...

现在想想,这个很有可能是厂家逃避生产出现错误的说法,0.1mil,你设计的时候不可能会存在的,因为你每次移动的距离不会低于1mil,这样以来 ,就不存在0.1mil的间隙问题。我刚刚试过了,0.001mil的间隙就报错,再小的话没试;换句话说,你DRC运行的话0.001mil就会报错。所以你的图没错。
我做完板子之后,只要运行DRC通过就教上去了,出现错误的大多是封装不对,这点是鄙人粗心大意。但是没连线的问题不会出现。

同道中人啊...我也很粗心的...老是一些小错误犯错...什么丝印重叠啊丝印摆放位置错误什么的...被罚款了无数次了...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想想,这个很有可能是厂家逃避生产出现错误的说法,0.1mil,你设计的时候不可能会存在的,因为你每次 ...

我今天又仔细核查了下,确实是厂家在逃避责任有点强词夺理,我在CAM350中放大N倍后应该是放大到不能放大时我量了下间距,只有0.0000502mil(之前用CAM350不熟悉被他们忽悠了)。

下面是我仔细检查的附图:

1.我在“北漂木木”提醒下,我再次测量0.01mil的间距然后再DRC查结果检查出来有报错:

2.回到最开始的那话题,厂家说有0.1mil的地方,在AD中放到最大的图形如下:

3.在CAM350中,放大上图的位置,测量间距并放到最大时的两图形:

以上,再次证明厂家的不负责任,AD软件中的不足,我的粗心大意。

写了这么多,我也希望同行们以此为戒不要犯类似错误,让PCB制造厂找到任何把柄:
最重要的是不要太相信软件,像楼上所说的养成好的习惯,做到细心检查,我相信谁都会做得很好!

是这么个情况
另一个必须提到罪魁祸首是:制版厂的资料处理人员。建议楼主提醒制版厂提醒其资料处理人员(检查规范是否有遗漏等)...
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现在想想,这个很有可能是厂家逃避生产出现错误的说法,0.1mil,你设计的时候不可能会存在的,因为你每次 ...

 你也有这个毛病啊,嘻嘻……
不过我对拉线的习惯还是要求很严格的,每个引脚走线必须过焊盘中心点。
以后得细心点儿了,虽然没被罚,但是一直这样,影响不好。毕竟这个也算是比较细心的工作。

呵呵,确实是的,之前会有过孔没盖油的情况,加上这次的问题让我压力好大,现在都有点神经质了,总是突然想起一个个问题然后一个个检查,直到PCB装配好没问题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也有这个毛病啊,嘻嘻……
不过我对拉线的习惯还是要求很严格的,每个引脚走线必须过 ...

是啊...粗心惯了...在画PCB的时候还好...一般都很认真的...但是PCB一画完...DRC检查无误...一些类似过孔处理和公司要求的什么的搞定之后在丝印方面就有点松懈了...尤其是比较密一点的PCB...老是丝印问题...老毛病了...

网友C:
AD不熟啊。弱弱的问句,走线没有连接到焊盘中心,但连接到焊盘上了,那是不是就是说,AD认为该网络已经连上了,所以不提示出错;但实际生产出来的板子是连接的不好,或甚至没连接上的。是这个情况吗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AD不熟啊。弱弱的问句,走线没有连接到焊盘中心,但连接到焊盘上了,那是不是就是说,AD认为该网络已经连上 ...

确实是这样的...不过也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是要连接到焊盘中心为佳...你只是线头挂上焊盘的话加工或者手工焊的时候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直接是板厂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不熟啊。弱弱的问句,走线没有连接到焊盘中心,但连接到焊盘上了,那是不是就是说,AD认为该网络已经连上 ...

    嗯,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创建的一个群,加进来一起学习吧。
进群后也可以加我好友

嗯,我加了!希望有看到的同行们也加入,大家可以共同探讨,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加了!希望有看到的同行们也加入,大家可以共同探讨,相互学习!

我这里边不缺同行,就是缺少大神。在此诚邀版主前来撑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我创建的一个群,加进来一起学习吧。
    进群后也可以加我好友

不能吧,我刚还点了同意来着。

网友D:
    线路板厂在制作资料的时候都会检查的,不知道使用的是什么软件。
如果使用genesis那么基本不用任何设置,随便跑一下就可以检查出来,有间距该如何处理,这个应该问客户,而不是私自处理。
如果你一定要投诉工厂,可以按照下面的我说的投诉:
    私自更改文件,没有告知客户。就凭这个一点,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工厂没有更改文件,而是按照文件制作,最终还是会连接在一起的,因为目前非常少工厂制作PCB能够做出0.1mil的间距(4mil等于0.1mm)(CUP工程板等大型国企世界级企业另当别论)。

    我过后问过 了,他们使用的是genesis,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路板厂在制作资料的时候都会检查的,不知道使用的是什么软件。
    如果使用genesis那么基本不用任何设置,随 ...

在AD中是连接的看不到任何空隙,检查DRC时也没有报错,在CAM350中放到最大有点空隙,我后来又去测量过,只有0.0000502mil,他们那边也承认了,他们却说如果不是我们这边是一种微连接状态,也不会有这种情况了,看他们在那争来争去,就郁闷!因为想到自己确实有点过失,搞成了歧义了,越是提这事心里越是难受

网友:
Allegro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PADS也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是软件的不足吧!

网友:
好的检查方法,也是最笨的方法,就是叫不懂行的人帮忙看。
1. 出gerber
2. CAM350 导入,分层打印pdf
3. 给同事(外行)帮忙看

你遇到的问题基本都不会存在

嗯,这个办法也不错,谢谢!

网友E:
貌似可以自己添加规则的,这一点

在AD中怎么限制线拉在焊盘中心,防止类似微连接的规则现在还没有发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貌似可以自己添加规则的,这一点

要自己创建规则,我之前弄过类似的

网友F:
板厂也是新招了个非常漂亮的MM,和你一样地依赖软件。都是那好色的HR经理惹的祸,老板已经开掉了那个HR经理了。

网友:
还是回过去用PADS吧

网友:
画完PCB后,用PCB设计环境的PCB页下的NetS网络高亮功能选择MASK后,单击检查每一条布线网络。

如果你在布线规则里规定了1mil的间距,同时也选择允许短路的话,是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允许短路那个选项,复杂的电路板一定不要用。

网友:
换家线路板厂

网友:
怎么说说呢, 这个版厂的确自作主张了, 改动电路必须确认的, 你的问题是忽略的AD drc 检查时候的一个细节

ad drc 检查有个选项就是 检查的时候 错误超过500就自动停止检查(默认500个) ,你可以因为在字符等等制造规则部分出现了大量的drc报错导致drc没有完全检查完, 电气部分, 所以drc的时候可以关掉那些关于制造的检查项目,如字符, 组焊什么的,这样可以减少报错数量, 或你改大这个数字改为5000   50000等等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造成的你的损失

网友:
画板是个细心活

是的。可能经验也不足的原因!

网友:
呵呵,这个不能怪AD哦

网友(2013-04-08):
会用PADS还用AD吗?用过2年PROTEL,自从用了PADS后PROTEL就几乎不用了。

楼主(2014-11-25):
引用 楼主:
我今天又仔细核查了下,确实是厂家在逃避责任有点强词夺理,我在CAM350中放大N倍后应该是放大到不能放大 ...

我现在传上原GERBER(稍作了改动,因为涉及到公司设计文件得保密的),如果不将这个文件放大在CAM350中DRC是检查不到错误的,各位看看有什么办法不做放大的情况下可以DRC检查出错误吗?

网友G:
从看画的板上可以看出。楼主不是一个画PCB的料,马虎,不仔细,走线有点乱来的感觉。看看U4的走线:有那么大的空间,非要把走线靠那么近IC焊盘。如果不改正以后还会有这种事出现。

网友H:
没有看出来你说的是那个搭上,左下角没问题,右边两个是搭上一点点,板厂按照这个加工估计出来也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看画的板上可以看出。楼主不是一个画PCB的料,马虎,不仔细,走线有点乱来的感觉。看看U4的走线:有那么大 ...

上面是高电压大电流的地方,有安规要求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有看出来你说的是那个搭上,左下角没问题,右边两个是搭上一点点,板厂按照这个加工估计出来也会有问题。

谢谢,你有去CAM350里面看DRC,能查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有去CAM350里面看DRC,能查出来吗?

只是看的截图,cam不怎么会用

网友:
我们发明的pdf 检查方法,比较适合各种层次的综合检查。

有空可以查找我的 AD 出 Gerber 一条龙解说, 里说AD 怎么输出Gerber 打印pdf 纤细过程。

没有任何软件可以检查一切的! 千万记住。

检查pdf 可以自己看,可以找飞专业的人帮忙看, 不顺眼的地方 圈出来,自己去分析。。。。。。

网友:
线路板厂家不可以私自改文件吧?

网友:
不是地的焊盘链接铜皮时,建议都用线连一次再画铜皮。我用PADS的时候都是这样做的,换成AD也这样处理。

网友:
    楼主以后要养成好习惯啊,我一般都是往焊盘中心走线的,宁可重新走一遍也不能凑合

网友:
    现在多大的板厂公司都无法做到2um的间隙,肯定是板厂的责任

网友:
    看来我算是最业余的了...画的板子(单、双层,板子不复杂,最多也就几百个元件)从来不出Gerber,检查也只是关掉一些层逐个层的看一边,然后就发板子了,也没出过什么问题,除了有一次不小心关掉飞线导致漏走两条线外。  走线时候也喜欢关掉捕捉和在线DRC

网友:
    我最近也遇到这个问题,没检查出来,但是板厂反馈回来了。这个软件应该就是这样的,我也不知道在哪里设置。

网友(2015-01-07):
引用 网友F:
板厂也是新招了个非常漂亮的MM,和你一样地依赖软件。都是那好色的HR经理惹的祸,老板已经开掉了那个HR经理 ...

    。。。。。。。。。。。。。。。。。。。。。。。

网友I:
    其实版主也可以自己用CAM350检查

网友:
无理取闹吧。AD 软件铺通时也会发生小间隙的存在,肉眼看到的都会优化的,放大看到的也不会进行确认吧?按照工艺水平,过小的间距都是生产不出来的,换句话说,生产出来小间隙是不存在的。贴片焊盘一般都是固定大小即使生产时钢网有误差,器件自身的焊盘管脚也能将不在中心线连通的,一般不会有断路的问题吧?插件孔和通孔涉及到钻孔偏差焊盘生产偏差,断路的可能性会略大但估计也不到0.1个百分点,除非工艺水平太差。但连到中心绝对是好的。

网友:
无理取闹吧。AD 软件铺通时也会发生小间隙的存在,肉眼看到的都会优化的,放大看到的也不会进行确认吧?按照工艺水平,过小的间距都是生产不出来的,换句话说,生产出来小间隙是不存在的。贴片焊盘一般都是固定大小即使生产时钢网有误差,器件自身的焊盘管脚也能将不在中心线连通的,一般不会有断路的问题吧?插件孔和通孔涉及到钻孔偏差焊盘生产偏差,断路的可能性会略大但估计也不到0.1个百分点,除非工艺水平太差。但连到中心绝对是好的。

连到中心绝对是好的

网友(2015-02-22):
支持77991338大大的見解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版主也可以自己用CAM350检查

一般都很难注意到的

网友:
AD检查要认真一点了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大家都是在摸索中前进,善于总结,吸取经验,今后做起来就更顺些了。认真、谨慎什么时候都不能落下,感谢楼主分享自己的经验和遇到的问题

网友(2016-03-20):
确实没学到家,出GERBER精度不够。
不过板厂是主要责任,0.1mil的间距让他给我生产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