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直流转直流也用整流电路?

楼主(2013-03-08):
POE交换机输出DC48V,为何要用一个桥式整流电路。

网友:
应该是这么一个情况。。他并不是一直都是DC输入,他可能也会用作AC输入。用一个整流桥的话,无论是DC还是AC输入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
晕,那是防呆设计,输入加个桥堆

网友:
  自己看下POE供电规范就晓得了,因为POE供电虽然是直流,但是供电端两根线的正负不确定,所以POE受电端需要一个整流桥。

楼主:
3楼说的POE供电交换机供电两根线极性。只有两种情况:  蓝(蓝白)  棕(棕白)或    绿(绿白) 橙(橙白)交换机上哪两根线为正或负都有标识。所以极性是确定的,倒是加个桥防保设计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3楼说的POE供电交换机供电两根线极性。只有两种情况:  蓝(蓝白)  棕(棕白)或    绿(绿白) 橙(橙白) ...

四樓所說的極性不確定,意思是規範雖然有寫,但安裝人員或配線人員不一定照著接(電話線也是這樣),如果接錯就死人了。所以 PoE 的電源晶片都有內建橋式整流,自己用基本元件設計的 PoE 電源線路,也應該要有橋式整流做防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