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pture的tcl script自动导网表和bom等功能

楼主(2013-03-08):
我用的16.6 但是capture的更新一直都不大,其他版本的应该也差不多:
首先修改capture.ini文件:
我的是在
D:\SPB_Data\cdssetup\orcad_Capture\16.6.0\capture.ini
修改以下两个选项为True:
DisplayCommands..=True
Journaling.......=True
这样任何操作都能再tcl的命令窗口中显示出来
然后把你要执行的操作做一遍,对应的tcl命令复制到.tcl文件里,写个批处理,用法为:
capture <tcl文件路径>
就能双击自动执行了

P.S. 可以录下自动annotate,重新命名off-page connector,执行DRC,导allegropads的网表,出BOM等等,还是蛮方便的
现在在试着将这个script在关闭文件时自动运行。。。

网友A:
这样主要目的是什么,请详解。谢谢!

网友(2014-10-17):
我怎么看不到附件啊

网友:
楼主可否详细介绍下?

网友(2015-06-30):
请问楼主能不能提供个说明文档啊 我今天试下 都没成功

网友(2016-06-16):
view --> command windows

Capture> SelectPMItem "Design Cache"
Capture> SelectPMItem "AGND"
Capture> SelectPMItem "Design Cache"
Capture> SelectPMItem "AGND"
Capture> SelectPMItem "Design Cache"
Capture> SelectPMItem "AGND"
Capture>

网友:
楼主,分享的大家都还没弄会呀,能再讲详细些? tcl命令是什么??

网友(2016-12-22):
引用 网友A:
    这样主要目的是什么,请详解。谢谢!

    减少操作

网友(2017-07-14):
    楼主好,我试了下,大多数是可以的。但导网表(PCB EDITOR选项卡)却怎么也自动生成不了。不知道有否帮忙解惑?谢谢!

网友:
    目的是什么,请详解。谢谢!

网友(2021-10-09):
    这个方法可以啊,直接定位到操作调用的脚本函数,再自己写一个集合调用,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