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 Isolated 和 Non-Isolated 應用上的區別為何?

楼主(2013-03-08):
先向諸位先進說聲抱歉!

因為有人問道︰PoE 是 DC 轉 DC,為何還要整流線路?

小弟剛好也有一個 PoE 的問題想請教︰

PoE Power IC 原廠通常會有 Isolated 和 Non-Isolated 的建議線路,請問這兩種線路在應用上及安規認證上有何差異?

以前做電信設備,是聽說過 Non-Isolated 的線路不能做戶外佈線,因為怕高壓電線短路或落雷。

懇請賜教!

网友:
PSE可以是使用12 36 供电也可能45 78 供电,而且极性并没有特别要求,使用整流桥一方面使极性明确,另一方面防止电源线电流倒灌另一对非电源线。除了使用整流桥还可以使用mos。

楼主:
呵~自己發的帖,自己找到答案了!

Non-Isolation PoE 外殼必須是非導電材質,使用者不能碰觸到任何導電金屬。

請參照 Silver Telecom 的技術文章。

PoE Isolation Barrier

楼主(2013-04-10):
再附上 PoE+ 規範 EEE 802.3at 上的一段話︰

PDs and PSEs shall provide isolation between all accessible external conductors, including frame ground (if any), and all MDI (Media Dependent Interface) leads including those not used by the PD or PSE. Any equipment that can be connected to a PSE or PD through a non-MDI connector that is not isolated from the MDI (Media Dependent Interface) leads needs to provide isolation between all accessible external conductors, including frame ground (if any), and the non-MDI connector. Accessible external conductors are specified in sub-clause 6.2.1 b) of IEC 60950-1:2001.

This electrical isolation shall withstand at least one of the following electrical strength tests:

(1) 1500 VRMS at 50 Hz to 60 Hz for 60 seconds, applied as specified in sub-clause 5.2.2 of IEC 60950-1:2001.

(2) 2250 VDC for 60 seconds, applied as specified in sub-clause 5.2.2 of IEC 60950-1:2001.

(3) An impulse test consisting of a 1500V, 10/700 μs waveform, applied 10 times, with a 60 seconds interval between pulses. The shape of the impulses shall be 10/700 μs (10 μs virtual front time, 700μs virtual time of half value), as defined in IEC 60950-1:2001 Annex N.

网友(2016-04-13):
是这个意思,主要还是PSE给的是负电压,PD这边要整成正的,如果是标准POE还有一个协商的过程,协商过后才会提供多大的电流过来,然后隔离方案就比较好啦,输入的负极不会和输出的负极产生压差,要是非隔离就麻烦了,有压差不说,机壳也不能接地。我们现在POE的非隔离的案子就在搞这个问题

网友(2016-07-07):
分析的很透彻!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