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线宽

楼主(2013-03-08):
PCB输入是220V交流的,线宽用20mil可以不?最大10W功耗。

网友:
30吧   留点余量

网友:
保守计算:
表层1oz基铜 一般40mil过1A
内层1oz基铜 一般80mil过1A

网友:
220V的,20mil足够了吧

网友A:
只有10W功耗,20mil足够了。
对于220V,你爬电间距留大一点吧!
对于安规,爬电间距有个标准的,具体忘了,你百度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10W功耗,20mil足够了。
对于220V,你爬电间距留大一点吧!
对于安规,爬电间距有个标准的,具体忘了 ...

嗯 多谢提醒 !确实要考虑距离 要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