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SI仿真分析新手请求大家指教 谢谢!急!

楼主(2013-03-08):
由于课题需要,想对LNA和PA芯片做SI仿真分析,但是看了很多资料都是说现在一般讨论的信号完整性都是指数字信号的完整性,那能对模拟信号进行SI分析吗?能的话用什么软件来做比较好,具体流程?需要芯片的哪些模型或参数?由于是初次接触,找了很多资料来看,但是越看越迷糊了,急需大家指教来理清思路!谢谢!!!!

网友A:
你是学生?读研还是本科毕业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学生?读研还是本科毕业设计?

恩 是呢 读研 现在实习做的课题涉及到SI,但是单位很少有人了解这方面的,所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是呢 读研 现在实习做的课题涉及到SI,但是单位很少有人了解这方面的,所以....

我也是在读研,导师让搞这个,公司没人搞这个,蛋疼!

网友B:
我也大家一样,老师整这个,还没有人请教!头疼!

网友C:
好像都用ADS或者HFSS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大家一样,老师整这个,还没有人请教!头疼!

我现在学的是cadence里的SigXp。你研几了?哪个学校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学的是cadence里的SigXp。你研几了?哪个学校啊

学校就不说了,研二了  毕设就是这个,进度很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校就不说了,研二了  毕设就是这个,进度很慢啊

我也是啊,从去年7月份开始看SI,到现在感觉没什么进展,感觉好着急

楼主:
现在看来我暂时跟大家做的应该不一样 但是以后还是得弄这一块 要不大家加个Q一起讨论讨论 怎么样?Q:58422854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都用ADS或者HFSS吧

恩恩 是 现在在用ADS做仿真 谢谢

网友D(2013-07-01):
你仿的信号频率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仿的信号频率多高?

很低 才300M-6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