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常见问题

楼主(2013-03-08):
1.        allegro里怎样把铺铜显示关掉,但是走线要显示?
   setup/User preferences/shape/勾选no_shape_fill
2.        ALLEGRO封装路径设置
   setup->user preference  点击config_paths,在右面devpath,materialpath里要指到你的库的路径,在categories中点击design_paths,在右边的padpath和psmpath中也要指定你库路径。
3. ALLEGRO中如何设定零点坐标???
   打开setup-->drawing  size设置move  origin。    如果设计不过去,有可能你外面命令没DONE掉。也有可能你的工作区域太小。应该把工作的区域设计得大一点。这一点来说,设计原点显然没有POWERPCB方便
4. 请教如何改变元件序号的宽度的大小
    SETUP/TEXT SIZE下就可改变
5. 从brd文件中提取了封装,可是打开一个封装不能确定封装中用的是哪个PAD文件,请大侠指点一下通过什么方式能否确定pad文件
选择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然后选择你想要知道的pad,在name栏可以看到名字。
6. 做封装时一般采用什么方法使PIN对齐,或作调整的!
   用坐标
在命令行上输入:ix 6 表示向右移动6     ix -8  表示向左移动8
                iy 7 表示向上移动6     iy -9 表示向下移动9
             ix 5 -4  表示向右5,向下4
7.brd文件不保存了,是怎么回事。提示说:Database is locked and cannot be saved. Unlock via File Properties。
  File-Properities里面Unlock就可以了。
8. power pcb封装怎么转到allegro来呀
把powerPCB中的器件都调出来,然后save一个PCB文件,然后用allgero导入PCB文件,打开后就有我们的器件了,然后save我们的器件封装,就有了库。但是这样封装是不能用的,在PAD  DESIGNER中建立一个PAD后,再更新现在的PAD就可以用拉。

楼主:
9. 如何在ALLEGRO里面将元件从顶部放到底部?
  edit中选mirror,左键点击需要放置的器件,就可以把元件从顶部放置到底部
10. pads的PCB怎样导入ALLEGRO里呢
如果Allegro是15.1版本的,则需要将PADS的文件Exprot出PowerPCB5.0版本的*asc文档,将Allegro 安装路径下
的pads_in.ini文件复制到*asc文档所在的文件夹里,打开Allegro,执行:File/Import/Pads...,出现对话框,PADS ASCII input file一栏选Exprot出的*asc文档, options file 一栏选文件夹里pads_in.ini文件,Run 即可。新建一个BRD文件(空板文件),存放到某指定路径;并把库的路径也指定到这里;然后把要转的ASC文件也存放到这个路径下。总之把要用的文件,要设的路径都存到、指定到一个地方,(INI文件不需要存这里)再转位号就不会变空了。

楼主:
11. 在allegro中怎么把别人板子上的元件拷贝下来。
   你可以把需要用得封装从pcb中给导出来
file-export-library。记得导入后要刷新封装库
12. 1.花焊盘:
花焊盘,也叫散热焊盘,Thermal Pad,是多层板内层通过过孔同其他层连接的方式,有时焊盘同铜皮的连接也使用。采用花形,是因为金属化中工艺的要求。
在allegro里又叫Flash Pad,是指过孔或元件引脚与铜箔的一种连接方式。
其目的有几个,一是为了避免由于元件引脚与大面积铜箔直接相连,而使焊接过程元件焊盘散热太快,导致焊接不良或SMD元件两侧散热不均而翘起。
二是因为电器设备工作过程中,由于热涨冷缩导致内层的铜箔伸缩作用,加载在孔壁,会使孔内铜箔连接连接强度降低,使用散热焊盘即可减少这种作用对孔内铜箔连接强度的影响
2。扇出(FANOUT)设计【ye】
在扇出设计阶段,要使自动布线工具能对元件引脚进行连接,表面贴装器件的每一个引脚至少应有一个过孔,以便在需要更多的连接时,电路板能够进行内层连接、在线测试(ICT)和电路再处理。
为了使自动布线工具效率最高,一定要尽可能使用最大的过孔尺寸和印制线,间隔设置为50mil较为理想。要采用使布线路径数最大的过孔类型。进行扇出设计时,要考虑到电路在线测试问题。测试夹具可能很昂贵,而且通常是在即将投入全面生产时才会订购,如果这时候才考虑添加节点以实现100%可测试性就太晚了。
经过慎重考虑和预测,电路在线测试的设计可在设计初期进行,在生产过程后期实现,根据布线路径和电路在线测试来确定过孔扇出类型,电源和接地也会影响到布线和扇出设计。为降低滤波电容器连接线产生的感抗,过孔应尽可能靠近表面贴装器件的引脚,必要时可采用手动布线,这可能会对原来设想的布线路径产生影响,甚至可能会导致你重新考虑使用哪种过孔,因此必须考虑过孔和引脚感抗间的关系并设定过孔规格的优先级。
3.allegro中如何建金手指?【j2k】
做金手指的步骤是:
1。建shape symbol,金手指上pad的外形
2。建金手指pad,外形调刚才建的pad的shape symbol
3。建package symbol,把建好的pad精确定位放好就可以了
4。在金手指区域加防旱层,不用开钢板层的,
5。Create symbos就可以了

楼主:
4.Allegro中常见的文件格式[j2k]
allegro/APD.jrl : 记录开启 Allegro/APD 期间每一个执行动作的 command .
              产生在每一次新开启 Allegro/APD 的现行工作目录下 .
env : 存在 pcbenv 下,无扩展名,环境设定档.
allegro/APD.ini : 存在 pcbenv 下,记录 menu 的设定.
allegro/APD.geo : 存在 pcbenv 下,记录窗口的位置.
master.tag : 开启 Allegro/APD 期间产生的文字文件 ,记录最后一次存盘的 database
文件名称,下次开启 Allegro/APD 会将档案 load 进来.从 Allegro/APD.ini
搜寻 directory = 即可知道 Master.tag 存在的位置 .
lallegro.col : 存在 pcbenv 下,从设定颜色的调色盘 Read Local 所写出的档案.只会影
响到调色盘的 24 色而不会影响 class/subclass 的设定.
.brd : board file (Allegro).
.mcm : multi-chip module (APD) ,design file.
.log : 记录数据处理过程及结果.
.art : artwork 檔.
.txt : 文字文件,如参数数据,device 文件 .. 等.
.tap : NC drill 的文字文件.
.dat : 资料文件.
.scr : script 或 macro 记录文件.
.pad : padstack 檔.
.dra : drawing 档, create symbol 前先建 drawing ,之后再 compiled 成 binary symbol 档.
.psm : package symbol ,实体包装零件.
.osm : format symbol , 制造,组装,logo图形的零件.
.ssm : shape symbol , 自订 pad 的几何形状,应用在 Padstack Designer.
.bsm : mechanical symbol , 没有电器特性的零件.
.fsm : flash symbol , 负片导通孔的连接方式.
.mdd : module ,模块,可在 Allegro 建立,包含已 placed , routed 的数据.
.sav : corrupt database,当出现此种档案时,表示你的板子的数据结构已经破坏,情况不严重可以用DB Doctor修复

楼主:
1、问:我在产生NC TAPE 文件时提示error,但并没有生成NCTAPE.LOG可供查找错误原因,望高手帮助!
答:NCTAPE.LOG的内容其实也就是执行File/Viewlog命令弹出的文本中的内容。您可以通过这个来查看,您不能产生log文件的原因可能是软件的关于TEXT的路径设置有问题。您可以去SETUP/USER PERFERENCE中的CONFIG_PATH进行查看
2、问:问一个入门的问题:从Capture导入的网表是不是要在Capture里把封装定义好?OrCAD里的封装如何查看?
答:一般在Capture中需要定义属性(在原理图编辑器中选择物件查看他的属性)中选择Cadence-Allegro/SPECCTRAQuest/APD,然后查看PCB Footprint属性,这个属性一般是用来和Allegro中的封装做对应的,也就是这里填入的就是Allegro封装(请注意这里的封装是指的在Layout时候用到的封装)的名称,导出网络表的时候软件会做自动的抓取到生成的网络表中, 这样在Allegro中导入网络表的时候Allegro才知道是抓取哪个元件,
封装有两种:一种是在原理图中用的,一种是在Layout(Allegro)时候用的,我不知道您是希望在ORCAD中查看哪个封装,如果是后者的话在Capture中无法看到,但是如果您建立了Capture CIS的Database的话就可以看到了。
3、问:Allegro中的封装和OrCAD里的是否一致?
答:对不起,我想问问您所指的ORCAD的封装是指原理图的封装还是指ORCAD LAYOUT软件的封装呢,如果您是指的原理图中的封装的话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用在原理图中,我们叫他元件的SYMBOL,另一个呢是在进行Layout的时候需要用到的。Capture中要做的就是通过PCB Footprint属性进行原理图中的元件的SYMBOL和Allegro的封装进行对应,这样才能顺利的把网络表导入Allegro中。如果您所指的ORCAD LAYOUT中的封装的话,他和Allegro中的封装是不同的,他们是两种不同的Layout软件。
4、问:在输出DXF时,Message Window 已经出现Translation complete…但在View Log里却说
ERROR: Invalid program arguments.
Terminating program.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在增加DXF Layer时是否可以任意加入Subclass?
答:您的问题是由于有非法的参数设置引起的,具体到哪个参数可能需要看看您的参数设置之后才能知道,您可以把您设置的参数的对话框的图片发给我看看么,或许能帮到您
在增加DXF Layer时是不能任意加入Subclass的,您可以先在Allegro中打开需要导出到DXF文件中的SUBCLASS,然后在启动File/EXPORT/DXF命令进行DXF的导出。
5、问:请问~~allegro可以读哪一些netlist的格式?allegro可以读protel的netlist的格式吗?
答:十分抱歉,在Allegro中他只能读取他自己特定的网络表的格式,其他的格式网络表是没有办法读取的
6、问:请问在ALLEGRO中不能像POWER PCB中那样直接给PARTS连NET线吗?一定要转NETLIST才能实现吗?
答:在Allegro当中是可以实现手动进行ECO的,但是Cadence的软件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希望您的原理图和PCB保持一致,所以最好是通过在Capture中修改了连接关系,产生网络表,再一次的在Allegro中导入实现.这样才能保证原理图和PCB的一致。
7、问:在用Allegro导入DXF文件时感觉兼容性不是很好,要么不能导入要么导入后丢失一些图件,但我用PCAD、POWERPCB、PROTEL都可以正常的导入,不知Allegro在这方面是怎么回事,如果打了补丁不知对这方面是否有所改善,还是有什么其它解决办法。
答:在DXF的导入方面Allegro是有他的独特之处,您使用的是15.2的版本,这个版本在DXF的方面又增加了些内容,比如您在AUTOCAD中的SYMBOL可以直接导入Allegro当中等等,只是可能不是太稳定,所以非常有必要去下载Allegro的ISR(版本更新包)。
您目前的问题我建议您可以知会您的机构部门在AUTOCAD中去把所有的东西都打散,应该导入Allegro是没有问题的。
8、问:在Allegro15.2中用Sub-Drawing导出文件时(在Options勾选了三个选项,在Find里勾选了所有的Object),但是在用Import Sub-Drawing后贴进设计里面的PCB只有零件、文字等,没有了所有的NET,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要怎样才能把网络也带走?
答:Sub-Drawing只是简单的拷贝和粘贴的作用,不涉及到网络的连接关系,所以即使你导出Sub-Drawing的时候勾选了NET也没有用,如果你想拷贝走线,你要勾选的只是CLINE,VIA,就OK了.
9、问:我有ORCAD 9.2 做的原理图文件 ,没有原理图零件库,在ALLEGRO 15.2 里用CAPTURE CIS 直接导(第二种方法不是OTHER处)网络表老是提示一些封装方面的错误.有什么办法?
答:新转法比较注重在原理图里的编辑,特别是元件部分,新转法的主要注意事项也就是元件的封装,同一个封装内,不允许有重复的PIN NUMBER,如果PIN的类型不是POWER,那么他们的PIN NAME也不允许重复,之前的EE用老版本的Capture一般都会有偷懒的习惯,所以才会有这些麻烦,所以你只有修正这些错误才能正确的使用新转法导入
10、问:我在做smt长方形pad的时候发现只有填写宽度,高度,那长度怎麽没有填写了,是不是这里的高度就代表了pad的长度了。
答:没错,因为PAD是二维的没有高度的概念。长方形的PAD只有长X宽,就可以表示了。
11、问:用ALLEGRO15.2一段时间了,也遇到不少的问题,其中比较多的就是Shape的问题,经常画好整个Shape的外框后但不自动填充,就在Boundary Top层有个刚画的OUTLINE,有时弄几下又可以敷满,但是只要一修改马上又变没了,同时在Drawing Option的Out of date shapes项也看到有指示,请问这究竟是什么问题啊?这些铜为何这么容易Out of date shape?
答:就目前来说我们也有些客户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一般产生的原因是由于Allegro15.2版本本身的BUG,所以,您需要更新一下Allegro15.2的版本
12、问:能不能在下个版本里面,在pin上能显示出网络名,像protel里都能显示出来。那样子很方便画线。
答:allegro中在走线模式下,当您选中PIN去走线进,右侧的option栏会及时提示该NET的名称。 同时您也可以用查询模式去查NET或PIN。
13、问:我的板子上有200组差分线,每组间距要求大于40mil,如何有效更快的设置规则?
答:您可以用allegro constraint manager的Group功能实现快速设置。
14、问:在allegro package 即是元件封装编辑里做修改元件封装上的PAD不能一次全部改,只能一次改一个。在.brd里又可以改,是不是哪里没设好的问题呢?
答:用Tools/padstack中去一次性或选择LIST去更改的。
15、问:怎样才能打开Allegro中的封装库?
答:allegro的封装是由很多部份组成的,要打开FOOTPRINT请用allegro中的FILE/OPNE然后选取TYPE为DRA即可
16、问:在CCONSOLE WINDOW中输入X 100 100 总是提示下面的内容,应如何输入呢 ?
Command > X 100 100
E- Command not found: X 100 100
答:应输入小写的X,然后回车,出现一个对话框,再输入,就可以了.
17、问:现在Powerpcb转进Allegro的文件里,那怕用自己做好的有正常Flash焊盘的零件,在内层也只能显示一个十字,不能显示正常的花孔,但出Gerber后用CAM350看又是正常的热焊盘,请问是什么原因,在哪里可以设置或修改?
答:PADS转到到allegro后要对PAD作些修改。如SOLDMASK,PASTE MAST等等相对应的PADSTACK应该重新处理一次再update一次
18、问:请问关于添加PCB layout type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Layer Type:
Crossover
Bonding Wire
Microwire
Multiwire
Optical Wave Guide
Thermal Glue Coating
答:关于allegro这些设置请参考D:\Cadence\SPB_15.2\share\pcb\text\materials.dat档,用文本编辑器查看即可。
19、问:我想请问一下光学定位孔的制作方式。
答:光学定位孔的制作很简单,和建立PAD及symbol相同,只是每家的大小要求不同,要注意光学孔上下层及周边不允许走线和Placement(可以Route keepout)和SOLDMAST要开就OK了。
20、问:什么我在旧板上做了import netlist和update symbol后就会有零件的定位孔(机构孔)掉了,能有什么方法发现它吗?我的symbol和pad的库是新建的,可能有少pad.我想知道除了目测外,allegro 能提示吗,因为我原来旧板有这些孔的.
答:allegro在做import netlist 或Update sym,bol后会有LOG文件供参考。可以直接RUN完指令后在FILE/VIEW LOG看到,或直接打开相对应试的LOG文件。
20、问:Allegro 14.2 和15.2 如何共存?我两个版本都装了,想在不同的时候使用,但现在只有14.2版本可以用,打开15.2版本的时候,就提示我说找不到cdsdoc_sh.dll.,我听说修改一个文件可以达到这个目的,请指教?
答:产品可以安装在不同的盘中,但是只用一个LICENSE MANAGER文件包,注意的是在使用不同的版本的时候在WIN2000中的操作是右键我的电脑选择属性,选择高级Tab,选择环境变量,修改系统变量中的CDSROOT,如果是要使用14。2的版本则设置为:C:/CADENCE/PSD14.2(我的两个版本都安装在C盘CANDENCE下面),如果是要使用15。1则修改成C:/CADENCE/PSD_15.1即可

网友(2013-10-21):
刚好用得上,顶一个,辛苦了。

网友(2014-12-05):
LZ,导出DXF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您说的参数设置在哪?

网友:
8、问:在Allegro15.2中用Sub-Drawing导出文件时(在Options勾选了三个选项,在Find里勾选了所有的Object),但是在用Import Sub-Drawing后贴进设计里面的PCB只有零件、文字等,没有了所有的NET,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要怎样才能把网络也带走?
答:Sub-Drawing只是简单的拷贝和粘贴的作用,不涉及到网络的连接关系,所以即使你导出Sub-Drawing的时候勾选了NET也没有用,如果你想拷贝走线,你要勾选的只是CLINE,VIA,就OK了
请问一下,我加入了,然后这些都没有网络,线都连接到焊盘,还是没网络,怎么才能让他有网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