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如何设计柔性电路板

楼主(2013-03-08):
经常看到柔性电路板,还有软硬结合板。
7 E5 a2 _% g" L但是,不知道在pads中,如何设计,7 b# ]% V8 b( e0 Y2 ~
有无教程。

网友:
设计过程跟硬板一样,在Layout上你只需要考虑你的材料对你EMC影响就是了,板子哪里软哪里硬你用丝印标出来,给制版厂说明白就行了

网友:
如果有固定加工厂你可以问问他们一些制作限制条件,比如纯软板是单面还是双面,能不能控制阻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