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电压,发现毛刺特别大怎么办

楼主(2013-03-08):
RT
 请大家给点好的建议

网友:
处理方法一:加滤波电容或者电感。
处理方法二:采用低噪声的LDO。(注意功率要求)

网友:
如果设计上无问题,那就是测试方法的问题。

网友:
加电源滤波电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问题已经找到了。不是单板问题,是我使用示波器时候,探头的线刚刚经过了AC转DC(220V转12v)模块壳体旁边,被AC电源模块形成的电磁场影响,导致示波器显示的电源毛刺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