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问题

楼主(2013-03-08):
我在做库的时候,我新建了一个库,(不管是用向导,还是自己画)出现如下情况,求助!!!

向导做的

向导做的

自己画的

自己画的

网友:
缺少common这个库吧

楼主:
我查了下电脑里有这个苦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下电脑里有这个苦啊

我是9.5的合适的就拿去用

没有这库可能是安装是没有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9.5的合适的就拿去用

没有这库可能是安装是没有选上

谢谢 我试试啊

网友(点评):
不一定要放在那个目录下,只要在软件里添加了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9.5的合适的就拿去用

没有这库可能是安装是没有选上

恩啊  好啦 谢谢你啦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