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是退偶电容设置不合理引起

楼主(2013-03-08):
图为测试电压纹波得到的结果(自己手绘),两处突起的部分感觉纹波大了,而且电源模块有啸叫声。频率域突起部分的纹波频率一致。不知道是不是负载退偶电容没有设计好。
敢请哪位大仙回答一下啊

网友A:
1. 不是负载退偶电容没有设计好, 和退耦电容没关系;
2. 电源模块有啸叫声,是电感小了;
3. 纹波大,是反馈电容没设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不是负载退偶电容没有设计好, 和退耦电容没关系;
2. 电源模块有啸叫声,是电感小了;
3. 纹波大,是反 ...

你好!
1、理论上说我的负载是相同的,但是只有部分负载与电源模块组合后有啸叫声,我更换了大电感的,但是现象一样;
2、小弟不明白反馈电容没设计好意思是?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1、理论上说我的负载是相同的,但是只有部分负载与电源模块组合后有啸叫声,我更换了大电感的,但 ...

无图无真相,先贴图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先贴图再说吧

示波器截图在公司的,无法拿出来 ;
电源芯片使用的是ADP2384,ADI公司也帮我做了一下分析,但是说是电源芯片的外围电路没啥问题;
负载数据速率有65M的样子,电源芯片开关频率300K,所以我有点怀疑是不是退偶电容没设计好引起的。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其实多数时候要的是原理图。和LAYOUT图。尤其是PCB图的走线。曾经有一同事,连续烧掉了TI的电源芯片150多片。就是因为走线不好。同一原理图,其它同事的都没有问题。

网友C:
干扰了,测试一下噪声频谱,看看那个频点的噪声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示波器截图在公司的,无法拿出来 ;
电源芯片使用的是ADP2384,ADI公司也帮我做了一下分析 ...

我是说让你贴出原理图和layout, 电源芯片那部分就可以了。
看了datasheet,你应该要调试的是Rc, Cc, Ccp那一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让你贴出原理图和layout, 电源芯片那部分就可以了。
看了datasheet,你应该要调试的是Rc, Cc, Ccp ...

谢谢,补偿参数这一块也从大到小,从小到大调了很多次,都不行;
也做了一些替换实验,我把我设计的电源模块去掉:
1、用ADI公司提供的demo板代替自己设计的电源来使用,ADI的demo板上也出现同样的现象;
2、用TI公司提供的demo板代替自己设计的电源来使用,TI的demo板上也出现同样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图无真相。其实多数时候要的是原理图。和LAYOUT图。尤其是PCB图的走线。曾经有一同事,连续烧掉了TI的电源 ...

谢谢!
我做了一些替换实验,把我设计的电源模块去掉:
1、用ADI公司提供的demo板代替自己设计的电源来使用,ADI的demo板上也出现同样的现象;
2、用TI公司提供的demo板代替自己设计的电源来使用,TI的demo板上也出现同样的现象;
所以现在很困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扰了,测试一下噪声频谱,看看那个频点的噪声出来的

你好,可以说细点吗?不是很明白

网友B:
不知道你做的什么产品,原则上来说,TI或ADI的模块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所以确认声音是模块引起的?一般负载过重时有可能出现,但你说经过了替换,甚至ADI都帮你们检验过,那基本上确认不是超负荷的问题。引起问题的原因就得考虑别的了。没有具体的东西,盲人骑瞎马的分析,基本上是浪费时间。能听见的声音,频率在20Hz至20KHz之间。你连是声音的高低都没有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可以说细点吗?不是很明白

不用,只要把开关频率调一下,看看是不是和开关管一样的频率就可以了。
最好把设计和波形贴出来,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做的什么产品,原则上来说,TI或ADI的模块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所以确认声音是模块引起的?一般负载 ...

你好,感谢你的回帖。
1、应该不是过负荷引起的,因为我用电阻做负载测试(没有叫声)输出电流可以达到4A,TI的输出电流还要大些,我的实际负载最大电流不超过2.5A;
2、声音比较小,要耳朵靠近电源模块才可以听到,所以声音确实是电源模块上面发出来的,但声音的频率就不晓得了;
3、纹波的频率我用示波器展开看了一下,是芯片的开关频率。
4、我画了一个原理图,原始的在公司没法拿出来,上面的参数应该跟原始的差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只要把开关频率调一下,看看是不是和开关管一样的频率就可以了。
最好把设计和波形贴出来,无图无 ...

你好
1、纹波的频率我用示波器展开看了一下,是芯片的开关频率。
2、我画了一个原理图,原始的在公司没法拿出来,上面的参数应该跟原始的差别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1、纹波的频率我用示波器展开看了一下,是芯片的开关频率。
2、我画了一个原理图,原始的在公司没 ...

看了一下datasheet, 你的C3太大了,应该在2.2pF-10pF之间,我个人经验是在范围内找最小值;
重点看一下反馈脚(pin3)的波形,然后主要调试电感值和C3值。(电感应该取到最小值)

另外,不知道你的layout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把信号地和电源地分开单点接地;有没有把输入电容的地和输出电容的地靠近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datasheet, 你的C3太大了,应该在2.2pF-10pF之间,我个人经验是在范围内找最小值;
重点看一下反 ...

你好,先前我将C3,也就是补偿的那个电容跳到22pF试了一下,也不行,明天过去我看看你说的值看行不。
找ADI的要了一下上次发给他的图片layout的,附上来(altium画的)

网友:
看来问题出在你的外部布线上。可惜没有示波器的测试波形。至于你说的纹波是芯片的开头频率,这个很正常,你也不可能听到声音。所以产生声音的可能性不是这个部分。这部分再去纠结没有什么用处。这也是我说的不知道你做的什么产品的原因。因为有时候声音发出的部位你未必的能准确听出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先前我将C3,也就是补偿的那个电容跳到22pF试了一下,也不行,明天过去我看看你说的值看行不。
找 ...

    你的实际负载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先前我将C3,也就是补偿的那个电容跳到22pF试了一下,也不行,明天过去我看看你说的值看行不。
    找 ...

layout没什么问题,挺好的。

网友E:
    看看地上有没有这个噪声,如果噪声源在地上,那么输出电容就只会把地上的噪声耦合到信号上去。
    如果是这原因,恐怕得改版了。

网友F:
    1、调整开关频率;
    2、确认下是否是电源芯片发出声音还是电感啸叫,确认下你的电感型号是什么?换一种型号试试。

网友F:
    分享给大家一个电感啸叫的分析文档,希望对楼主有帮忙。

网友G: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4198-1-1.html 裡面的5樓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7757-1-1.html 裡面的11和24樓

网友:
    如果是電容器引起的噪聲,外國有人建議使用 TDK 金属支架电容,可以減少电容共振的聲音。

网友B:
    这个问题复杂化了。既然试过ADI的,TI的DEMO都会产生同样的问题。那么可以说跟电感或者电源模块关系极小。问题只可能是出在外围或LAYOUT上了。没有实际的测试资料的分析,很难确切说明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实际负载是什么呢?

    你好,这个是DSP的core电压。产品是工业摄相机,从测试结果来看当DSP处理图像数据时模块会有啸叫声(通过诸位网友的点拨及测试情况我想就是电感发出来的了),一帧叫一次(很清脆的“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地上有没有这个噪声,如果噪声源在地上,那么输出电容就只会把地上的噪声耦合到信号上去。
    如果是这原 ...

    地上还是挺好的,没有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分享给大家一个电感啸叫的分析文档,希望对楼主有帮忙。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看了一下你分享的pdf,通过我做的实验,应该就是电感发出来的。

    pdf里面说整改方法是更换大功率的DC/DC。我现在有一个不解之处就是,恒定负载的时候,模块可以输出4A的电流,我的负载电流最大不会超过2.5A(很极限了),更换“大功率”这个有点想不通。

这个电压是DSP的core电压,产品是工业摄像机,当DSP处理图像数据的时候(电流变化)会有叫声,一帧一声,当我将帧频设置为1帧/秒的时候可以请到清脆的“滴”声。

楼主:
引用 网友F:
1、调整开关频率;
    2、确认下是否是电源芯片发出声音还是电感啸叫,确认下你的电感型号是什么?换一种型号 ...

我调整了开关频率的,200K、400K、600K,纹波结果一致,不过600K的时候貌似没听到叫声了,但是ADI说开关频率不建议跳到600K。
电感选用的是SUMDIA的4.7uH电感参数如附图最后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4198-1-1.html 裡面的5樓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7757-1-1. ...

谢谢,我想是电感发出来的声音,但是我给负载直接用电流源供电的时候电流不过1.7A左右,处理数据的时候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从电流显示上面没看出太大的波动;而我给电源模块加恒定负载(电阻)时,它的输出电流可以达到4A。感觉不应该是电流输出能力不够啊(出现我发帖时传上来的图中的突起纹波较大,当然画的有点丑陋,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是DSP的core电压。产品是工业摄相机,从测试结果来看当DSP处理图像数据时模块会有啸叫声(通过 ...

    那有可能是超载了,如果有此款大电流的芯片可以更换试一下,如果超载不是很严重,在芯片的承受范围内,可以增大电容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复杂化了。既然试过ADI的,TI的DEMO都会产生同样的问题。那么可以说跟电感或者电源模块关系极小。问 ...

谢谢,他们的demo我是直接给负载供电过去的哦,自己原来的电源模块是拆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有可能是超载了,如果有此款大电流的芯片可以更换试一下,如果超载不是很严重,在芯片的承受范围内,可 ...

    谢谢,电容我增加到600uF试了一下,没效果
    我给负载直接用电流源供电的时候电流不过1.7A左右,处理数据的时候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从电流显示上面没看出太大的波动;而我给电源模块加恒定负载(电阻)时,它的输出电流可以达到4A。感觉不应该是电流输出能力不够啊(出现我发帖时传上来的图中的突起纹波较大,当然画的有点丑陋,呵呵)······

网友B:
    要是有个电流分析仪就一切都明朗了。电流显示的是平均值。瞬时的电流变化无法反应。坚持是外围或布线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H:
    电源完整性中有最大瞬时电流和目标阻抗,可以根据你噪声的频率和电压容忍波动来算出去耦电容的值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我看了一下你分享的pdf,通过我做的实验,应该就是电感发出来的。

pdf里面说 ...

    如楼主你提到:1、负载电流最大不会超过2.5A(很极限了),给负载直接用电流源供电的时候电流不过1.7A左右,处理数据的时候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从电流显示上面没看出太大的波动。
              2、当DSP处理图像数据的时候(电流变化)会有叫声,一帧一声,当我将帧频设置为1帧/秒的时候可以请到清脆的“滴”声。
回复:1、2.5A这是你算出来的理论值吧?1.7A左右和处理数据电流的波动你是通过什么方法知道的?建议你最好可以使用一个电流探头在示波器上把真实的电流给测出来才知道,因为就你描述的来看当DSP处理图像数据时,每次换帧就会有叫声,那我怀疑是换帧时瞬间脉冲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有个电流分析仪就一切都明朗了。电流显示的是平均值。瞬时的电流变化无法反应。坚持是外围或布线的原因 ...

    呵呵,够执着的,我在17#贴了我的layout的,如果可以麻烦帮忙检查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源完整性中有最大瞬时电流和目标阻抗,可以根据你噪声的频率和电压容忍波动来算出去耦电容的值

这个我大概算了一下(DSP那块不是我做的),容值倒是够了,不过ESL那块倒是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楼主你提到:1、负载电流最大不会超过2.5A(很极限了),给负载直接用电流源供电的时候电流不过1.7A左右 ...

你好!
    1、DSP是TI的6467,datasheet上面给的是1.782A,我说1.7A(DSP部分模块未使用)是用过直流稳压电源给DSP提供core电压从电压源显示的电流上读出来的(当然有点“粗糙”了,呵呵)。2.5A是在70℃实验箱里测得,方法也是测1.7A的方法。
2、关于电流波动,也是上面的方法得出来的;还有就是不晓得我发帖的时候关于测试纹波画的图是否说明了问题,我把测试的纹波图形传上来,突起的部分纹波大了(从DC/DC原理上来说我认为是电流瞬变较大引起的),不过TI的demo板(TPS54620)我测试最大可以输出6A不止哦(当然是恒定负载),但是接到DSP的core电压纹波测试波形与ADP2384一样(当然也有声音)。
    不知道你对此的看法,当然测试瞬态电流还是很好的建议,开始我都没想到,呵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楼主你提到:1、负载电流最大不会超过2.5A(很极限了),给负载直接用电流源供电的时候电流不过1.7A左右 ...

    你好,我突然间想起如果瞬间电流过大DC/DC它也反应不过来啊,或者说如果现在这种现象是瞬态电流过大引起的,但超过了它的响应频率了(300K工作频率),它也没办法瞬间响应啊。困惑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突然间想起如果瞬间电流过大DC/DC它也反应不过来啊,或者说如果现在这种现象是瞬态电流过大引起的 ...

    这就是退耦电容的作用了

网友I:
    是不是你电源的带载能力不够,导致处理器处理的时候,电流瞬间过大,发生振荡

网友:
    有没有考虑给DSP芯片附近增加电容,加加电感,滤一下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你电源的带载能力不够,导致处理器处理的时候,电流瞬间过大,发生振荡

不晓得你看前面提到的关于电源带负载能力的回答否,最大可输出不止4A哦,而实际负载“粗糙”测试结果为1.7A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