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工具栏/标题栏字体如何设置大小

楼主(2013-03-09):
pads LAYOUT工具栏/标题栏字体如何设置大小

网友:
不能改吧,除非你把操作系统的字体改大,或许能跟着变大。

网友:
这....
' n; e. U; l/ Y2 M$ m说实话,PADS 9.0以后的版本,工具栏字体还真的是很坑爹

网友:
看图片,图片里面有个large ICONS选择那个工具栏的就会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