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tch void是怎么画出来的,有什么作用,求指教???

楼主(2013-03-09):
hatch void是怎么画出来的,有什么作用,求指教???

网友:
hatch void是画不了的,系统自动生成的,主动都是在内层自动铺铜时自动产生,在无连接关系的过孔周围隔离,使过孔信号与内层铺地(PLANE)信号不短路。

--转自百度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