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电感量的电感限流效果为什么不一样呢

楼主(2013-03-10):
首先此电感是串联在直流电机驱动电路的功率输出线上,因为直流电机的刹车方式是以50%占空比,50KHz的PWM控制其PHASE来实现的,在刹车的时候电机电流会出现很多高峰值的尖脉冲,导致驱动芯片过流保护,为了去掉这些尖峰电流,在驱动电路的功率输出线上串联了220uH的电感。同样是220uH,其中有个是贴片封装的,最大负载电流为0.92A,另一个是直插封装的,最大负载电流为1A,问题来了,使用直插的电感,限流效果很好,没有尖峰电流了,但是使用贴片的就不行了,效果较差,还是有很多尖峰电流,按道理说,电感量一样,工作频率也一样,感抗应该相同啊,限流作用也应该相同才对呀。不太明白原理。
恳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

谢谢!

网友:
把贴片的换成更大功率的电感。应该是饱和了。

网友:
    电感超过它的额定电流,感量会自动变小

网友:
    找个贴片和直插的模型看看,是不是同样感量,其它参数会差很多的。看看分析一下,你就知道为啥了?

网友A:
如二樓所說,電感飽和視同短路,但有辦法確認一下額定電流(Rating Current)指的是 IDC1 或是 IDC2 嗎?

也許是過熱造成的,因為貼片型電感體積小,不利於散熱。

電感額定電流的定義
    電感(Inductor)的額定電流(Rating Current)通常是指,電感(Inductor)在此工作電流下已不符合規格書上所記載的特性。意在提醒設計者,設計時不要超出這個範圍。規格書上常會見到 IDC1 和 IDC2 兩個規格。

IDC1
電感在此工作電流下,感值(Inductance)已下降 30%。IDC1 標示的測試條件,通常是在 25℃ 的工作溫度下!

    IDC2
電感(Inductor)在此工作電流下,會造成 40℃ 的溫升(△T)。要注意!溫度升高同樣會造成感值下降,同時會成為系統上的一個熱源,可能引起一些系統因過熱而不穩定的問題。最糟的情況是,溫度過高熔化的漆包線上的漆,造成電感短路;或最嚴重是直接熔斷銅線,造成電感斷路。

    電感(Inductor)規格若只標示一個額定電流(Rating Current),一般是指 IDC1。也有廠商是取 IDC1 和 IDC2 較低的一個當額定電流(Rating Current)。設計者亦應將 IDC1 和 IDC2 較低者當成設計上限,避免工作電流超過額定值,造成一些系統上的不穩定。

楼主:
    感谢各位的答复,我回去再看看电感的详细规格

网友:
    磁芯不一样吧

网友(2013-04-11):
    除了温度,跟封装电容、封装电感有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二樓所說,電感飽和視同短路,但有辦法確認一下額定電流(Rating Current)指的是 IDC1 或是 IDC2 嗎?
 ...

如果是用磁芯绕电感,如何根据磁芯参数、匝数等,计算电感的额定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