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PCB文件如何转换成Allegro BRD文件

楼主(2013-03-10):
请问各位大侠pads的PCB文件如何转换成allegro的BRD文

楼主:
我用以下方法转换,没成功,不知是什么原因。在转换完成时,Allegro中提示导入成功了,但是文件中
没有任何东西,连一个焊盘都没有。
1)用PADS软件打开想要转换的PCB文件。
2)选择菜单命令File – Export…,在弹出窗口中选择ASCII文件输出的路径和名字。点击保存
3)此时,弹出ASCII Output窗口。点击“Select ALL”按钮,并且在“Format”栏中选择“PowerPCB V5.0"点击OK。输出的ASCII文件就会保存在指定的目录。

在Allegro中输入ASCII文件

1)打开Allegro软件。选择菜单命令File – Import – PADS…,弹出PADS IN窗口,在“PADS ASCII input file”中填入ASCII 文件所在的绝对路径;“Output Design”中填入所要输出的Allegro(brd)文档的绝对路径;“Options File”中填入配置文件的绝对路径。然后点击“Run”按钮。
2)“Options File”不存在,程序会弹出“PADS To Allegro Translation Options”窗口,让用户自定义配 置。根据所需设置完毕后,点击OK。程序就会开始转换ASCII文档,转换的报表存放在输出路径下的“pads_in.log”文件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以下方法转换,没成功,不知是什么原因。在转换完成时,Allegro中提示导入成功了,但是文件中
没有任何 ...

 在Allegro中把库的路径设置好,和要导入的ASC文件文件路径一致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了

网友(2013-11-18):
我的还是不行呢,
Translating E:/SPB16.3/Allegro/temp/project/S713OBX_SUBFPC/S713OBX_SUBFPC_V1.01(110503)0950.asc.
Using translator version @(#)$CDS:  pads_in.exe v16-3-85D 11/3/2009 Copyr 200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Reading PADS ASCII file header.
Version = PowerPCB4.0
Route Layers = 2
 Units = METRIC
Hatch mode = Vertical / Horizontal
 Hatch grid = 0.100000, angle = 0.000000, anti-pad spacing = 0.000008
Initializing new database.
 Creating layers.
Reading PADS ASCII file body.
 *MISC*
 *MISC*
Information: CSet 1_5_6 renamed to DEFAULT

Warning: Allegro doesn't support default electrical CSets.
 *MISC*
*MISC*
*MISC*
帮忙看一下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