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补充xnet的用法

楼主(2013-03-10):
我们不需要一对对点击网络来创建associate net只需要在setup 下找到associate net 然后输入串租的前缀,比如电阻的话 直接输入r,软件就会自动添加

网友(2013-07-29):
这个方法我试过,只是有些排阻是接上拉的,还得要associate net一个一个的来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