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tch void是怎么画出来的?有什么作用?hatch outline是自动生成的吗?求解

楼主(2013-03-11):
hatch void是怎么画出来的?有什么作用?hatch outline是自动生成的吗?

网友:
hatch void是铺铜执行Flood命令后对其他网络的避让产生的闭合曲线。
hatch outline是铺铜执行Flood命令后的结果曲线。
它们都是显示铺铜的结果的。是Flood后自动生成的。

网友(点评):
明白了,谢谢~~+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