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料单的问题,希望各位神人指点!

楼主(2013-03-11):
本人用的是pads2007,请问出料单是能不能把器件的位号一个一个的显示出来比如(c1,c2 c3~而不是c1-3)请问大家如何设置,多谢啦!!!

网友:
不打勾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你的回复,但是这样不行,我主要是想出料单时,把相同值的器件一个一个的显示出来如(c1,c2 c3而不是c1-3),你还有别的办法嘛?

网友:
用layout出来一个坐标文件,然后进行筛选,可以不?

楼主:
多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