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3-03-11):
    pads 和router交互时总报错,用router保存后,用pads打开时总显示版本不合无法打开,请问各位高手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软件版本?错误信息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版本?错误信息是什么?

PADS9.3,从pads传递到router的时候会报错自动关闭pads的窗口单能打开router窗口,router窗口下也能继续做图。但是如果再打开文件就报错,错误信息是“ job not compatible with current version of program”;

网友:
引用 楼主:
    PADS9.3,从pads传递到router的时候会报错自动关闭pads的窗口单能打开router窗口,router窗口下也能继续做 ...

    是所有的PCB文件都这样还是只有1,2个打开会这样?
    如果只是1,2个文件会这样的话,建议首先在PADS LAYOUT中打开后按I检查文件的数据完整性是否有问题。如果有报错,可以将PCB文件导出成ASC网表,然后新建一个PCB文件导入,保存,再试试。
    如果是所有文件都不行的话建议重装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