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 第二,三层无法布线

楼主(2013-03-1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在Layout设置了第二,三层,默认是可以布线的。
但当转到Router里面时,第二,三层,却没法布线,不知是哪里出问题了。
谢谢

网友:
no plane试试

楼主:
三个模式都试过了,还是那样子。

网友:
跟我遇到的情况相似,你曾经把第二第三层设置成plan了之后再转成no plan就走不了线了,我上次发了个类似的帖子,到现在也没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