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3-03-11):
如下图: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可以不要这个电阻吗?

网友:
电阻的作用是用来降低电源输出端RC滤波器的极点频率,保证电源器件工作的稳定性!!!

网友:
作用的话,可能跟楼上说得差不多。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前面既然是LDO,之后后面加了两个电容的话,这样输出的电压很稳定了,所以个人意见的话:不要那个电阻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一般来说LDO对输出电容ESR 有要求,不能太低(除非一些LDO上面写着可以用陶瓷电容),图上可以看出你用的是0805 的电容,应该就是陶瓷电容,一般来说陶瓷电容ESR比较小,这个时候串联电阻增加ESR,所以最好不要去点该电阻,但是510R可能有点大 一般来说几十欧姆或者十几欧姆即可,如果把电容换成点解电容,则可以不要此电阻

网友A:
510Ω 電阻用以限制充電電流,當 C23 是放空的狀態下給電,U5 CE6200A33 瞬間會對電容充電,此時電流可能全由電容的 ESR 來限制,ESR 通常又為 mΩ 級的,算下來的電流很大。

U5 CE6200A33 為 SOT-23 封裝的 3.3V LDO,一般來說有 150mA ~ 400mA 的輸出能力。(對不起!我找不到 Datasheet 所以用經驗值推估。)若照 4 樓所說,串個 10Ω 的電阻,3.3V / 10Ω = 330mA,約略是 CE6200A33 可以承受的輸出電流。

之所以會用到 560Ω 這麼大的電阻,個人的推測如下:
根據 Ramtron 的 Application Note 說,如果你用的 Backup Battery 是一次電池(不可充電),則逆向的倒灌電流 UL 有規定(避免充電充到爆炸)。以 3.3V 或 5V 的 VREG 電壓,Ramtron 建議要串 2 個 1.3KΩ 的電阻。(Ramtron 的 IC 已內建,請參考下列附圖及原文)

UL Compliance
Users of primary batteries (non-rechargeable) need assurance that the charging circuit has low reverse current when off and that it also has a protective resistor in series with the battery. This limits the charge current in the event that a malfunction in the charging circuit that would cause excessive battery current. The circuit diagram below shows two 1.3K ohm resistors in series with the P-ch current source. There are no other elements in the path to the VBAK pin.

此線路應該是大家在「天下文章一大抄」之後,誤把 560Ω 的電阻值也給抄進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0Ω 電阻用以限制充電電流,當 C23 是放空的狀態下給電,U5 CE6200A33 瞬間會對電容充電,此時電流可能全 ...

你真行,这也能推算出来。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