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封装问题

楼主(2013-03-11):
想做个元件的封装,它有三个塑胶凸起是固定(插)在电路板上的。怎么实现啊。在元件上画三个圈放在钻孔层行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我的做法是将那三个塑胶也做成过孔焊盘了,只是不是金属化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将那三个塑胶也做成过孔焊盘了,只是不是金属化过孔

我也想过,真不行就这样啦。让它们三个接地。谢谢啦。 去掉那个勾,呵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想过,真不行就这样啦。让它们三个接地。谢谢啦。 去掉那个勾,呵呵。。

不一定要接地的,做part时定义为未使用管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要接地的,做part时定义为未使用管脚就行了

能说下具体怎样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