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正弦波失真问题

楼主(2013-03-11):
请问有没有人知道用运放去放大一个信号,顶部产生失真,在信号幅值小于3vpp时工作正常,大于3时就开始出现顶部失真,这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哥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那得看运放的电源电压是多少才能确定问题点!!!

网友:
很简单。
第一:查看运放的电源电压和它最大输出的电压。如果这两个都比你需要的小,那么你这完全是瞎扯淡。(如果是该情况,在运放能承受的情况下加大电源电压就好)
第二:查看是否是存在直流偏置,如果里面带有一个很大的直流成分的话,你一放大,那么直流可能也进行了放大,那么输出的电压的最大值可能会超过运放供电的电源电压,那么也扯淡了。。(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方法一:选择更大电源电压供电的运放。第二:在前面加隔直电容,之后送入运放。)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