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帮忙,Hperlynx导入问题!!!

楼主(2013-03-11):
如图:导入时提示illegal pad specified in line 275.
 这个我应该怎么找到这个pad?是不是应该在PCB中改一下呢?

网友A:
这个是因为hyperlink不支持某些字符导致的,你可以用ultra editor打开hkp文件跳转到275行看看是否有非法字符或者是超过精度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因为hyperlink不支持某些字符导致的,你可以用ultra editor打开hkp文件跳转到275行看看是否有非法字符 ...

能加你QQ吗  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我的QQ:3097013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因为hyperlink不支持某些字符导致的,你可以用ultra editor打开hkp文件跳转到275行看看是否有非法字符 ...

还有假如我不知道PCB板哪里存在问题,我是不是要全局仿真一下才能知道问题在哪里?而且全局仿真是不是要分配所有器件的模型和数值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假如我不知道PCB板哪里存在问题,我是不是要全局仿真一下才能知道问题在哪里?而且全局仿真是不是要分 ...

其实低速的信号可以不用仿真的,关键信号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仿真看看,毕竟仿真花时间,而且并不是每个模型都能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低速的信号可以不用仿真的,关键信号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仿真看看,毕竟仿真花时间,而且并不是每个 ...

是的,不过现在老师给我一块板子,让我仿仿看,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能给指点一下么,板子工作频率在200M,三片DSP,时钟频率是8M。
能给我一点思路么!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