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3-03-11):
请问这几个错误怎么解决,万分感谢
 drc-502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GND]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2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14V4_SW]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2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14V4_PERM]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2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5V_SW]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2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3V3_SW_GPS]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2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3V3_SW_GYRO_ACC]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2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3V3_SW_PHY]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2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5V_SW_GYRO]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2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uP2HPY_PWR_EN]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2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5V_PERM]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2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GPS_PERM_BCKP]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2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3V3_GPS_VCC]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2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1V8_SW]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2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3V3_GPS_ANT]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2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AGND] Global net name not listed in legal_globals
 drc-504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14V4_SW] Global Signals '' '14V4_SW' are shorted
 drc-504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5V_SW] Global Signals '' '5V_SW' are shorted
drc-504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3V3_SW_GPS] Global Signals '' '3V3_SW_GPS' are shorted
 drc-504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5V_SW_GYRO] Global Signals '' '5V_SW_GYRO' are shorted
drc-504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1V8_SW] Global Signals '' '1V8_SW' are shorted
drc-504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3V3_GPS_ANT] Net '3V3_GPS_ANT' is connected to Global Signal pin 'power_in.1'
 drc-504 - [schematic: Schematic1, net: 3V3_GPS_ANT] Net '3V3_GPS_ANT' is connected to Global Signal pin 'power_out.1'

网友:
兄弟,你真强~

网友:
电源和地的:
1.在Global Signal 里面设置这些信号为全局变量
2.原理图里面把这些信号的连接符改为页间连接器。
3.在元件库里面的symbol库里面把这些信号添加为电源、地的标准连接符号。

其他跨页信号的:
例如:GPS_PERM_BCKP uP2HPY_PWR_EN 用页间连接器。

网友:
无视掉也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