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楼主(2013-03-11):
有人说 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只是这对裸漏在外的导线才考虑 ,而对于电路板上的L和N的走线,由于不是裸漏的, 所以 不需要考虑,请问这对么?

网友A:
不对!非裸露导线也得考虑。一般L和N的间距大于1.5mm就足够了。变压器的原级和次级有6-7mm就足够,距离不够可以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非裸露导线也得考虑。一般L和N的间距大于1.5mm就足够了。变压器的原级和次级有6-7mm就足够,距离不够 ...

这个不够 是指电气间隙 还是爬电?

网友(点评):
如果电气间隙不够,开槽也没用啊,肯定是爬电不够才开槽

网友:
爬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