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并铜皮快捷键??

楼主(2013-03-11):
. P( W+ R  Q/ V# O; ^想问下,把两块同网络的铜皮合成一块铜皮的命令  可不可以设置个快捷键搞定啊??谢谢

网友:
设置快捷键为shape merge shapes就好了,其实设置这些快捷键你可以尝试下先按出命令,之后查看左下角显示的单词,基本就是他快捷键的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