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芯片引脚直接连电容接地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3-11):
    如下图,芯片引脚出来,直接连电容接地,这样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我见过的是芯片内部有LDO,这电容是去耦用的。也可能有其他作用

网友:
    能不能把pcb文件发上来…

网友A:
    亲  芯片的那个管脚名称是啥,具体定义是啥,有啥作用?  如果是电源管脚的话,它连接电容这就无可厚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  芯片的那个管脚名称是啥,具体定义是啥,有啥作用?  如果是电源管脚的话,它连接电容这就无可厚非了。 ...

    亲,是参考电压的管脚,能详细解释下吧,刚开始整硬件,学习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亲,是参考电压的管脚,能详细解释下吧,刚开始整硬件,学习中

    参考电压? 那就没什么要说的了,连接电容是很正常的,而且应该会存在一大一小两个电容。
    作用:续流,滤除高频噪声,提高参考电压的稳定性。

网友:
    芯片的管脚需要电容来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