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突然不能旋转90度

楼主(2013-03-11):
在用allegro16.5 布局时出现元件不能旋转90度,
声明:以前是可以旋转的,也有添加快捷键: alias F4 angle 90

补充说明:  有些元件在第一次可一次性旋转180度,之后就不能旋转了
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求大侠解决

网友A:
    操作问题,在控制板里设定就可OK了

网友B:
    可能是Rotation type設定的問題
    TYPE選Incremental 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问题,在控制板里设定就可OK了

OK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Rotation type設定的問題
    TYPE選Incremental 試試看

嗯,试了,确实是这个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F4快捷键被其他软件占用了  关闭那个软件就行   我也有碰到过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