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封装怎么做?

楼主(2013-03-12):
4金币

请教一下,如何制作图中的封装呢?中间的PAD中的孔如何去做呢?两侧的焊盘如何做成这种形状?我用的是AD Winter 09。
补充两点:1、中间焊盘的孔我不希望用焊盘, 能否在表面上做出圆孔,不是过孔。基板不受损。
          2、两侧的焊盘用其他形状也可以,我想知道如何在AD里面做出此款形状的焊盘。

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来说说我的做法吧....我就随便拿了个IC做例子了...
首先你先到库里面将你这个IC的其余部分先画好....

然后将中间大焊盘的丝印复制以后粘贴到PCB里面去...然后在PCB中画polygon pour与polygon pour cutout...如图...具体尺寸这个比较麻烦...你要多修改修改....尤其是polyg pour cutout不太好画...

当然...TOP层要画TOP solder层也要画...而且TOP solder的polyg pour要稍微比TOP层的polygon大一些...为什么大一些就不用我说了吧...

都画好以后就直接复制然后粘贴到库文件中去....记住!!!!polygon pour复制到库文件里面会被打散...变成一根一根的铜线...所以复制粘贴之前必须保证尺寸的无误才能这步操作....

其他的就没啥了...这样做完库已经建好了....下面两张是做好的库的样图....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不是很明白...不希望用焊盘孔也不想用过孔...在表面做圆孔...还不想基板受损  什么意思呢...难道是想做盲孔么...
还有一点不太明白...你这个IC背面这些孔都有什么用途...是用来散热的?还是这些孔是凸出来的是用来定位的?还有像有些特殊的IC会在背面会有一些裸露的铜皮...这些铜皮下面是需要进行避让措施的等等...
只是这样片面的截图是看不出来什么的
第二个问题你其实就是想知道下异性焊盘的做法...坛子里面很多的...找找就有了...

楼主:
呵呵!蛋刀贼果然厉害!~~
第一个焊盘是元器件底部有一个焊盘,规格书中推荐上面这种PAD。用焊盘或者过孔也可以做出来,但是会穿透PCB板,我想做成类似于网状覆铜的样子,做成一整个焊盘上有几个孔来。

这是我在PCB里面用Polygon pour和Polygon pour cutout做出来的效果,我希望能做成此类效果,但是在元器件pcb.lib环境中没有Polygon pour,所以不知道如何做到规格书中推荐的形状。

网友:
    看了半天没看懂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很简单,焊盘一个方形一个椭圆叠加就可以解决。
    第二个问题建议你做封装的时候只做多边形挖空区域为圆形,再在sold层画个你需要开窗的区域。做好之后再PCB里面铺铜,出gerber之后可以达到你要的效果。
下图为演示随意制作的,不知能否满足你的需要。

网友:
    我大概懂了..就是IC背面是一块大焊盘...但是要在大焊盘上进行开孔避让IC上面的孔...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楼上的做法我看了下估计也不能满足要求...主要是虽然这样做了...但是你的solder层没有进行掏空还是会露铜出来...而且楼主希望的是做一个库出来...是不需要在PCB里面去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说说我的做法吧....我就随便拿了个IC做例子了...
首先你先到库里面将你这个IC的其余部分先画好....

    因为在封装库里面无法使用polyg pour,所以在PCB文件下形成相应的焊盘再导入封装库里面。太有路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说说我的做法吧....我就随便拿了个IC做例子了...
    首先你先到库里面将你这个IC的其余部分先画好....

    尤其是polyg pour cutout不太好画...

这个也比较容易,用线条画好想要的形状,t -> v -> t 一下就可以了。做好后复制的少就用e b ,多就剪切,阵列一下!

网友(2015-01-23):
    中间焊盘  Top层,用铜制作的,怎么加Net呢?一般中间焊盘是GND

网友:
    确实是高招,也是唯一的办法了

网友(2015-02-23):
    必须努力学习,都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