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文件内的钻孔文件异常

楼主(2013-03-12):
各位大侠:请指点一下,我新出的GERBER文件内的钻孔文件的钻孔数在CAM350内查看时与PCB不符。在CAM350内还是上一次没有更新PCB的钻孔数,但是用写字本打开钻孔文件时,里面的数与PCB文件又相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给与赐教,谢谢!

网友:
出光绘之前更新一下孔符图

网友:
    Manufacture -> NC ->Drill Legend 重新產生試試看

楼主:
    是重新出的过孔文件,自是在CAM350里面看是原先的数据,在用写字本打开时没有这个问题;出现这个问题的一定是CAM350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重新出的过孔文件,自是在CAM350里面看是原先的数据,在用写字本打开时没有这个问题;出现这个问题的一定 ...

    你用的是Allegro画的板子么?如果你重新出Gerber的话要把上次的光绘文件文件都删除

楼主:
    我把原先的GERBER文件全都删除了,是重新导出GERBER文件,包括过孔文件,N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