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6中导出的GERBER文件,怎么跟原文件比较是否有误!

楼主(2013-03-12):
    各位,请教一下,每次AD6中导出GERBER文件后,都是用肉眼比较是否导出有误,请问各位大侠,是否有软件可以比较,或是AD6自己就可以比较,求解,谢谢!

网友:
    既然是一块PCB导出的GERBER,怎么会跟原文件有误,这点楼主让我觉得蛋疼!就像复制,粘贴一样、怎么还要用肉眼去对????求楼主解惑!

网友:
    其实也看不出来什么

网友:
    PCB打開,菜單File /Import / 選Gerber
Batch 多張 Gerber
    Single 單張 Gerber
最後只打開你import層面與輸出的層面來比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