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erber一问

楼主(2013-03-12):
问问版上
我出怎么会出现下面这样的错误
是哪边有问题呢?

网友:
不是警告么,直接无视

楼主:
了解,不过还是不知道要如何修改才能让那个讯息不要出现
谢谢

网友:
直接忽视,它只是重新分配某些坐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不过还是不知道要如何修改才能让那个讯息不要出现
谢谢

网友:
这只是种警告、

楼主:
改好了

谢谢大家热情说明

网友:
貌似有几种过孔就出几个这个警告?没管过,我之前还理解为是过孔没模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