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PCB顶层与底层形状相同的覆铜,大小也相同

楼主(2013-03-12):
如何实现PCB顶层与底层形状相同的覆铜,大小也相同? 我每次都是画两遍,而且画的不一边大。。。有什么好办法没?

网友:
先画好顶层的覆铜,复制【可放一个过孔,复制的时候作为相对点】,粘贴覆铜【粘贴时同一的操作,在其他地方放一个过孔作为准点】,双击该覆铜修改层,再复制回到原来的地方即可。

网友A:
楼上的方法很好...我一般也是这种方法不过没那么麻烦...先画好TOP铜皮...以原点为基准点进行复制然后以原点为基准点直接粘贴...弹出是否更新铺铜窗口选择否...现在就是TOP层有两层铜皮...双击铜皮会出现选择铜皮的选项选择没有网络的那一层...然后修改铜皮所在层再选择所需网络就全部搞定...

楼主:
...以原点为基准点进行复制然后以原点为基准点直接粘贴。。 为什么子复制和产贴的时候要有个基准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方法很好...我一般也是这种方法不过没那么麻烦...先画好TOP铜皮...以原点为基准点进行复制然后以原点 ...

还是版主的方法好点,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原点为基准点进行复制然后以原点为基准点直接粘贴。。 为什么子复制和产贴的时候要有个基准点呢?

有个基准点,保证粘贴后还是在原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基准点,保证粘贴后还是在原地方

嗯 懂了 多谢

网友C:
大家为什么不用特殊黏贴呢?在当前层黏贴,保持网络相同(这个看具体了),勾前面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为什么不用特殊黏贴呢?在当前层黏贴,保持网络相同(这个看具体了),勾前面两个

这个拼版时候用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家为什么不用特殊黏贴呢?在当前层黏贴,保持网络相同(这个看具体了),勾前面两个

粘贴后不能保证覆铜和原位置一致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粘贴后不能保证覆铜和原位置一致啊

特殊粘贴也可以保证和原位置一致的哦...因为特殊粘贴的操作步骤也是先需要有个定位点来进行复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殊粘贴也可以保证和原位置一致的哦...因为特殊粘贴的操作步骤也是先需要有个定位点来进行复制的...

嘿嘿,那也是,多谢提醒

网友:
Tools / Polygon Pours / Polygon Manager
點擊要复制的覆铜,點擊Create Polygon From按鈕
選到底层
收工

网友:
我在Multi-layer上铺铜,这样顶层与底层就一样,线路板厂也没问题

第一次听说有这么干的,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