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尝试过用EXCEL配置过CIS的数据库吗?

楼主(2013-03-12):
EXCEL可以配置CIS的数据库吗?

尝试失败!不知道有无经验的讲讲呢!

网友A:
我只有用 EXCEL 建立資料,然後由 ACCESS 讀取 EXCEL 資料,由 ACCESS 轉成 CIS 的数据库。

网友B(2014-08-05):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用 EXCEL 建立資料,然後由 ACCESS 讀取 EXCEL 資料,由 ACCESS 轉成 CIS 的数据库。

请教版主:
我用xls建数据库是,配置的时候报错,说没有“no tables found in the database”,这是不是表明直接用excel
建数据库时,哪里没有设置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教版主:
我用xls建数据库是,配置的时候报错,说没有“no tables found in the database”,这是不是 ...

我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解决了!

希望大家还是用access来建库,excel建库,容易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用 EXCEL 建立資料,然後由 ACCESS 讀取 EXCEL 資料,由 ACCESS 轉成 CIS 的数据库。

版主的方法很好!

网友:
哈哈,我试过了,整个公司的数据库都准备OK

网友(2015-03-12):
谁有详细的方法
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