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pcb格式的文件转换成gerber格式的文件

楼主(2013-03-12):
我是用的genesis2000的软件不识别.pcb格式的文件
听别人说要用pads转格式
我完全是pads新手
请问要怎么转格式
谢谢

网友:
用PADS layout打开pcb图,打开菜单File下的CAM,这就是输出gerber的窗口了。点add可以逐层添加要输出的层。
点完add,在add document窗口中的设置还比较多,你找找教程吧。
另外,你要清楚设计要输出哪些内容才可以,因为画在板子上的内容不一定都输出。